你用99吗?请入来逛逛

楼主(2011-04-24):
最近用99改个PCB,没做原理图,出现几个问题,问题对你们来说或者很简单。请99的高手们说解,本人菜鸟一个,希望讲详细点。。
  1、如何在PCB中直接加贴片电容。。
  2、铺铜如何铺满过孔,如果没设置RULE里的直接连接,有其它办法满吗?
  3、一块电路板中可以设置多个线宽间隔吗?
  4、为什么在RULE中修改了一些线参数,无论大小,之后电路板上都会出现部分线绿色的?
  5、DRC后,也有一部分出现绿色,像出错哪样。。什么问题呢?

期待热心的你详解,谢谢

楼主:
怎么还没人回复。。自己顶顶。。

网友A:
1.在Browse PCB页面,BROWSE选项栏中选择LIBRARIES ,就可以在库中找到贴片的封装,点PLACE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1.在原理图上加上,再导入就可以了。
2,我也不会。请教高手吧。
3,可以。在线宽的界面点击ADD按钮就可以添加了。
4,出现绿色表明那里有错,违背的RULE。
5,不符合RULE,看一下报告时什么错误。

网友C:
1、在PCB中左边的元器件库里直接找到贴片电容的封装,点击place;或者在PCB中找到一个贴片电容,复制粘贴就可以了。

2、在rule里设置下,如果是双面板,建议不用直接连接,而是使用热焊盘,减少虚焊的可能性。

3、网咯上有网友写过教程,你可以找找看,我一般是在安全间距里设置多个规则,但按画线的时候的要求,来回切换,DRC时按最小安全间距DRC.
4、因为修改后有些地方违法了规则,可能是元器件的安全间距,使用在画PCB是去掉DRC显示,一般忽略元器件安全间距。只重视线与线、焊盘、过孔、边框等安全间距。

网友D:
这些可是PROTRL99中最基本的啊,你应该买本书看看才对

网友E:
LS正解
看书是第一步

楼主:
5# pa2792 谢谢,说得很详细。。不过之前我找到了。。今天才来看到谢谢,99与DXP虽有些不同,但会DXP我想99也不例外

楼主:
多谢各位LS的建议。。现在99基本懂了。。画双层,多层板基本没问题。。虽然之前只用DXP,没用过99,但在实践中学习还是挺快的。。还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,特别多谢pa2792。。对这些菜鸟问题,很耐心,说得很详细,这才是我们一直要尊敬的高手。。。谢谢大家。。

网友F:
同意楼上的观点。pa2792高手!

网友A:
同意pa2792的观点,他是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