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tlab] ise中如何约束clk到非时钟pin

楼主(2011-04-24):
我是用syplify2010综合的,在fit是总是提示
Cpld:6 - Cannot assign GCK Pin  i_clk to Pin 50 (FB7_2). This pin does not
   support the functionality of that signal.

如果是用XST综合的就没有问题,大家看看能不能帮忙解决啊。

由于硬件设计的问题,所以i_clk位置已经没法改变了,用的是xc95144t100的芯片。

module d_trig(i_clk, din, dout)
input i_clk,din;
output dout;
reg data;

[email=always@(posedge(clk]always@(posedge(clk[/email]))
begin
data <= din;
end

assign dout = data;
end module;

网友A:
你换用XST综合,会有提示的

楼主:
是的,用XST综合时没有任何提示,实际工作也是正常的,但是用synplify2010综合时,在fit阶段就报错。我用的是ise12.3, 附件是完整工程。麻烦各位帮忙看看,谢谢了。

楼主:
顶一下,这个问题没人知道吗?

网友B:
更改fit的配置属性,error就会变成warning了.

网友C:
有道理,学习了

楼主:
fit的process properity里改是不是啊,没有用,

楼主:
感觉应该在synthesize阶段更改才可以,不确定为什么synplify已经综合过的不行,而用ise-xst综合的却没有问题,甚至一个warning都没有。希望高手多多指点啊,这个问题已经难倒我好几天了,虽然说用xst综合的也可以用,却还是喜欢用synplify作为综合工具。

网友B:
ISE在综合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..但是在FIT中会报ERROR...更改FIT属性后.才能变成WARNING.
ISE的XST只是对逻辑进行综合..你的逻辑没有错当然不会有ERROR了.

楼主:
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啊,我改了n个配置项都没起作用啊。

楼主:
再顶一下,各位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吗?

楼主:
呵呵,历经一个多星期的日日夜夜,终于找到了答案,感谢论坛主的解答,谢谢。
input clk /*synthesis syn_nonclockbuf=1*/;

详见:http://bbs.**/redirect.php?tid=19693&goto=lastpost

虽然不是很知道verify中的这个语法,但对于我还是前进了一步。在此结贴了。

网友D(2014-03-17):
你好,请问你个问题,我的FPGA时钟是用普通的IO口引入的,每次编译都出现Illegal LOC on IPAD symbol "clk" or BUFGP symbol "clk_BUFGP"错误呀?我也用input clk /*synthesis syn_nonclockbuf=1*/;这个方法了,还是不好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