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耦问题

楼主(2011-04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会,但击穿的话,后级电路就完了,楼主是什么电路,光耦原副边的耐压是很高的,耐几KV的都可以找到。

楼主:
我们是做高压的,经常莫名其妙的报一些故障,报了后重新检测又没什么问题,驱动是用光耦隔离的,只有几K的隔离,而事实上我们的电机是10KV的,我怀疑是不是因为光耦击穿导致的

楼主:
虽然控制板也是浮地的,但我觉得耐压可能做的不一定够,等明后天准备去单位测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