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PLD 95288XL如何降低功耗

楼主(2011-04-24):
我在使用95288的时候,功耗很高,电流有200多个ma
请问我的系统在不需要它运行的时候如何降低它的功耗.
有什么好的办法吗.是否可以通过它的GSR脚来设置?
请高手指点

网友A:
XL应该没有这么大的消耗电流,不过xl系列工作起来是比较热,如果逻辑可行的话,用xv的。

网友B:
换成cool runner系列的,XCR....
xc95xx系列本来功耗就不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