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点建议

楼主(2011-04-24):
我正在看童诗白。华成英的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作为一本国内较为经典的教材 相信这里的好多人读过  希望读过的高手能给点建议  谢谢咯

网友A:
看看就行,别当真,看完你还是不会设计电路。

网友B:
把它看上N遍  然后再看N遍

网友C:
我考研复试刚又仔细看了一遍,写的还是很好的,但如楼上所说,看完了还是不会设计电路

网友D:
我上大学时学的就是它,好像对设计电路没有太大帮助

网友E:
做模拟一定要看一些实践的书,日本人和美国人写的都不错,建议实践,实践再实践,遇到问题再回来看理论的,学习是一个闭环的过程!

网友F:
初学者可以看看razavi那本书,感觉挺不错!

网友G:
2# NE5532 前辈可否说说哪几本书对初学者从理论过度到实践比较有用呢?  :)

网友G:
7# shenquan 可否说说书名  谢谢  :)

网友:
讲的很详细了啊 一页一页看

楼主:
模拟电子技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唉  不知道人家那复杂的电路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   羡慕啊

网友H:
童诗白的书看明白了,对你分析电路有帮助;要想设计电路,必须多实践,然后再结合理论。
复杂电路怎么来的?
举个例子;以前的轿车什么水平,现在的轿车什么水平?你只看到现在的轿车技术水平高,别忘了现在的技术都是建立在以前的水平之上的。

网友I:
建议楼主搜搜华成英老师的模电视频讲座,讲的很不错
边看边听相关的讲座内容,是相当有帮助的
只看书有许多细节书上是不会写的很明白的,但讲座中讲的很好

楼主:
优酷网上的不是很齐全吧  有谁可以发份全的给我吗??  我qq邮箱是1457172236@qq.com
不甚感激:D

网友J:
童老先生的书我看了应该有4遍,大学上课一遍,考研复试一遍,本科毕业放假一遍,研究生一遍。还是很好,但是正如楼上所说,侧重于电路分析。电路分析是设计电路的基础。我建议你把书上习题全部做一遍,找本答案对一下。这样可以培养独立思考电路原理的能力。然后在看书的时候,把所有的电路在EWB里仿真一遍,调试一下参数,不仅仅是电阻电容,包括三极管、运放的参数、信号源、电源等。最好找个面包板,自己搭一些电路,甚至是做一些破坏性试验,看看器件的功率特性等,我为了做实验,运放都买了十几种。
我最后一遍看这本书就是看书、做题(所有习题)、仿真(所有电路)、搭电路(所有电路),搞了整整两个月暑假。基本上常规的电路都能设计,会选择器件。
另外要注意书中所讲的元器件参数,这些是实际电路设计中很重要的。这个在学校讲课讲得比较少。
模拟不好搞,要多看书,多实践。参考美国、小日本的书,对于具体设计会有很大帮助。

楼主:
15楼说的受益匪浅啊 唉  可惜我是专科是我 没那么多时间在学那么细了 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