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vmos做电子开关的瞬态问题

楼主(2011-04-24):
我想用irf530做一个电子开关,当关断和导通瞬间测量流过的电流都存在几百纳秒的震荡,这个是否应该就是mos管ds端寄生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产生的问题?如果这样的话有没有瞬态电流比较大的模拟开关推荐一下。谢谢

楼主:
补充一下,这个震荡对我来说是必须消除的,怎么克服,如果不行请推荐一款瞬态电流大(2A)的迷你开关或者电路。

楼主:
哪位老师能帮帮忙啊。

网友A:
在栅极串一个几百的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