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显示怎么做?

楼主(2011-04-24):
现在本人想做一个幅度显示,输出110v,180v,220v是交流的,这几个电压在工作中要自动,手动切换,在自动切换的时候,我希望,显示,能高高低低地上下移动,以指示电压高低,但是想了半天,不知道怎么弄,各位看官,释疑帮忙啊。

楼主:
顶一下,在说明一下,我想用比较小的显示,想有的空调上的显示差不多的那种

网友A:
如果要显示具体电压的数值,考虑7段数码管,如果只是区分显示3种不同的输出,用3个LED贴3个标签最简单。

楼主:
要做霓虹灯一样的,但是最好小点

楼主:
好  像这个

楼主:
图片没有显示,我指的是像音乐播放器里显示的调的界面

网友B:
用几个比较器搞

网友C:
万用表IC

楼主:
高人指点下吧
做的像空调上的显示器那样

网友D:
是VFD吗?你连什么器件都没有搞清楚,怎么让人帮你。

楼主:
不知道用什么器件,所以,请高人指点,想用单片机控制,

网友E:
弄三个小灯,每个灯上面贴个标签!

楼主:
这就是用二极管显示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