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IO口如何设置

楼主(2011-04-24):
想设置IO口为输入口,如果该IO口上次作为输出口,输出了0,那么必须再输出1,把场效应管截止吗?
    比如,P2口刚开始设置成0FFH,作为输入数据的端口,但是同时,P2.0口作为控制数据输入的输出口,那么如何保证在数据输入的同时,控制口不会被影响呢???

网友A:
你P2端口上接了些什么东西?只要不是工作在总线模式下,每个端口可以单独输入输出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每次作为输入之前都要置1吗?可是置1的话,就把控制信号也变了啊

楼主:
非得逼我改控制口吗?

网友A:
你同一个端口既当输入也当输出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对 但不是同时的 那个端口即作为控制输入的输出端口,又作为输入数据的端口

网友B:
输出:
  P1_0 = x;
输入:
  P1_0 = 1;
 if(P1_0) ...
 if(!P1_0) ...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对 但不是同时的 那个端口即作为控制输入的输出端口,又作为输入数据的端口
引用 楼主:

你先想清楚物理上那两个输入输出设备如何避免信号混叠。

网友C:
你将P2口置0xff,再给2个空延迟函数,延迟几ms【判断P2口是否变化,如果变化读入数据,这时候就可以将P2输出控制信号了,当然如果不清楚数据何时到来或者要一直读的话,不知道咋办了

网友A:
不是这个问题,是那两个输入输出设备的端口接在一起,他们不会互相驱动??

网友D:
就是7楼写的,输入前先将逻辑电平置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可以实现,但是我觉得有点儿麻烦 一共有64位数据的话,就要判断128次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就是不知道数据何时到来才问的

楼主:
好了 我改了控制端口初始值了,比如P2.0口 先初始化为0,等到数据到来时,把P2.0置1 这样P2.0口就可以正常输入数据了...

网友B:
好了 我改了控制端口初始值了,比如P2.0口 先初始化为0,等到数据到来时,把P2.0置1 这样P2.0口就可以正常输入数据了...
引用 楼主:

还是去看书吧,感觉你还没有入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你说的对 我才刚开始做项目,原来只是看书,根本没多大印象了

网友E:
呵呵,不要被书本所迷惑,一上电后它们都默认为输入状态的,如果你要读口子状态不用置1的,书店里的书本都是先置1,很书呆子的做法,既做输入又做输出的情况很少,我只知道IIC会有此情况。你把用C写的程序反汇编后就会发现它们读输入口时是不会先置1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我是用汇编写的。。。

网友E:
你用发帖子的时间实际的操作验证一下好了,既然用汇编,读输出口子也是直接用JB 或JNB也能读到正确的状态的,不需要先置1,永远不要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手段

网友B:
你用发帖子的时间实际的操作验证一下好了,既然用汇编,读输出口子也是直接用JB 或JNB也能读到正确的状态的,不需要先置1,永远不要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手段 ...
引用 网友E:

不要乱说
如果之前已经是0,请问怎样反映IO的实际状态
先置1是可靠程序的写法,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程序的可靠性,一个程序不能光考虑正常情况,还要考虑异常情况,甚至很多情况要重点考虑异常情况.如果不先置1,一旦程序受到干扰或意外将IO置0后程序就死悄悄了,何况那个置1开销很小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很赞同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同意你最后一句话。。。

网友A:
你还没有说明一个输入口和一个输出口如何能连在一起。建议上电路图。

网友F(点评):
外面还有锁存器?

网友G(2013-10-19):
看到大家的讨论,很受教

网友H:
前面有让楼主实验下的,有没有想过,如果端口寄存器为0,外界输入一个高电平,会不会烧了端口呢?关注这个帖子,期待高手们继续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