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基于单片机的gprs通信模块的设计

楼主(2011-04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是高手。不过你的问题太大了,不知道怎么回答呀

网友B:
本人承接了一个导弹项目,本人对导弹原理不太熟悉,请教大家如何做导弹?谢谢!

网友C:
GPRS模块的电路不难,根据模块手册连接就是,重点是阅读AT指令手册,本栏目有大量关于这方面的老帖,楼主去看看,提问的话,要尽量具体些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也是没有办法呀,我们老师直接给了这么一个题目

网友D:
有懂得大虾,给启蒙下

网友C:
给了题目首先要去检索、阅读资料,网上很多,前面已经讲了,重点是模块的手册和AT指令集,阅读资料是最好的启蒙方法,别偷懒。

网友E(2011-05-27):
模块选型,模块电源设计,AT指令的了解。弄好这三点就OK了

网友F:
就是AT指令而已,用串口调试助手调明白各条常用指令的功能,再用单片机来控制就OK了

网友G:
先要搞清想要实现的功能

网友H:
串口发AT就行了,具体就是控制怎么发,怎么管理错误

网友I:
你们是要做GPRS这个模块,还是要实现GPRS这个功能?
自己做模块的话,那很难的,编码调制发射接收解调都要弄,一个人基本上很难做出来
如果是实现这个功能的话,就买别人做好的模块就行了,根据要求提供一些控制信号就行了

网友J(2011-06-28):
估计是板子抗干扰没做好,跟你这个方案没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