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放大倍数测量(毕业设计)

楼主(2011-04-24):
毕业设计做基于单片机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测量
请问下
这个电路 我测出基极电阻上的电压 然后测出集电极电阻上的电压
然后分别处以RB RC 得出电流
然后放大倍数= IC/IB
方案可行不??

看到一个方案是这样 后面加运放做什么呢 还有前面的微电流源感觉不大对劲嘛

谢谢各位了

网友A:
当然可行,后面那个电路原理和你的方法其实一样。注意Rc不能过大,否则容易饱和。

网友B:
后面那个运放,就是为了测量R4两端电压。

网友C:
运放是差分电路求R4电压

网友D:
既然只是没三极管的放大倍数,电路就不必如此复杂。
1 基极可以只用电流源控制——可以是并联式,也可以是串联式
2 NPN管测C电流有所不便,可以改在E极进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 您的提醒 我看懂了 感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为什么难测呢 我只要侧错RC下端的电压 然后用5V 减去这个电压 不就是RC的电压值了么 然后 就得出IC了呢:loveliness: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感谢您

网友B:
这个作为毕业设计,未免太简单了。
估计要求不会这么少,基极电流可能要分几档,相应的管子放大倍数也分几档,还可能要求NPN和PNP管都可以测。
甚至可能要求加直流偏置,测小信号交流放大倍数。

网友D:
这个作为毕业设计,未免太简单了。

简单不是问题,问题是能不能做好,做完善。
其实,简单的问题做出学问来,不是没有的。

网友A:
呵呵,加上数显HFE值,就要引入单片机。如果测试条件可调,还可以加入数控电流源,数控电压源,以及相应的采样与反馈。作为毕业设计相当够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哈哈  本科毕业设计哇  一个垃圾二本而已 maychang老师  通过液晶显示  别人的只测电压呢 这个好歹比别人的烦一点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有点 似懂非懂  数控电压源?

网友E:
感觉lz的毕业设计不实际

网友F:
[url=https://bbs.21ic.com/redirect.php?goto=findpost&pid=1634346&ptid=2320
05]12# weshiluwei6

即将走上社会,就不要再斟酌于学校问题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对 是有点不太实际 主要在于对一个单片机系统的了解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好的 谢谢您的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