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8CMBR2016请教

楼主(2011-04-24):
手头有一个保险柜的项目,看到CY推出了新的16键电容触摸控制器CY8CMBR2016,没找到Datasheet,只有一份大致的简介。看了半天,驱动LED倒是理解,但还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。请版主指教。谢谢!

1.如何跟上位机通信?是发每个按键对应的编码么?
2.我觉得CY8CMBR2016应该是主动发出按键编码的,怎么又会有扫描线和读取线?
3.另外,资料中的ODL模式怎么理解?
4.所谓的真值表接口怎么理解?
5.CY8CMBR2016什么时候会出Datasheet?何时量产?

网友A:
这个产品CY网站上还没有公布,我也没有它的资料,我帮你问问,看能不能找到

楼主:
haha,谢谢Go_PSoC,从Terasic上搞到一份资料。先看看。

楼主:
貌似CY8CMBR2016是CY8C20646的Firmware固化版本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找到了就好

楼主:
从这个开发板的资料上看,CY8CMBR2016支持三种输出(接口):
1. 5位编码输出,这个倒好理解,一个中断加四位编码
2. 真值表输出,这个也好理解,就是BCD码,但是没有提到中断,不知道怎么和上位机同步
3. 按键扫描接口,这个不好理解,因为没有实物。是需要Host发行扫描码么?然后在列端读取数据?还是怎么回事?不明白。

我把资料发上来,大家帮忙分析分析。

网友B:
CY应该还没正式发布这款产品,你都研究到这地步了。汗....

网友A:
7楼,这个资料还不能公开,我帮你把附件去掉了,等最终版本出来再上传吧,呵呵

网友C(2012-12-16):
我也正用这个芯片

网友D(2017-08-17):
CY8CMBR2016 好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