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有2个引脚,外壳是漏极D,D怎么接?

楼主(2011-04-24):
比如TO-204那种封装的
D是外壳吧,比如要把mos安在电路板上,那D怎么接啊,没搞明白,
谢谢了!
比较菜得问题吧,哈

网友A:
平贴在电路板上,D极与电路板上事先留好的焊盘焊接。
把它看成是一个很宽的引脚。

网友:
在protel中找到这样的封装,对应焊盘,就差不多知道该怎么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