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这个玩具上象NE555的芯片能够实现下面的功能

楼主(2011-04-24):
电路图 这个玩具是通电以后4个LED灯在变化,现在的问题是每次通电以后变化是相同的,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每次通电时不是按照原来的顺序变化。如果要换这个芯片应该选择那种,价格最好在2块左右。

网友A:
那就需要使用专用电路了,成本会在0.5元以下,连2块钱都能接受,用一块MCU即可,八脚的最简单的即可,价格也不到1元。

楼主:
楼上的专家,专用电路是掩膜芯片吗,那种芯片起定的数量需要很大,我需要能够自己改变里面的花样才行。单片机我完全不懂,你说的MCU具体的是什么芯片。

网友B:
一共四支,能玩出多少花样?
8脚低档MCU型号很多,各公司生产各自的型号。
要想“自己改变花样”,必须学会你选择的该类MCU编程。

楼主:
我现在要实现的是每次通电以后变化是不相同的。有什么方法吗?

网友C:
如果是MCU,很容易的,每次上电,找一个随机数,软件很好处理。

楼主:
楼上的你帮找个MCU,我对单片机完全不懂。如果你有时间加我QQ 576093101 我还有问题请教你。

网友D:
便宜的单片机确实很多 论坛有国产单片机版块
然后就是单片机的编程问题 这个要是不会的话那可得先学学再说
编程的时候需要用到随机数 随机数种子得处理好 要不然每次上电还是一样的

网友E:
左边2只二极管接反了吧

网友F:
没接反,有人用单片机就这样。

网友F:
pic12c508。

网友C:
左边的LED肯定接反了。

网友G:
LS你错了,我可以让内部拉地不行吗?

网友B:
内部拉到地,左边两支LED也不亮。

网友H:
有本事拉到负才会亮哦,哈哈,呼饭饭去喽

楼主:
左边的LED确实是接反了。 呵呵我画图时没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