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10下载程序完毕复位后无法运行???

楼主(2011-04-24):
在S3C2410上下载一个跑马灯程序,刚下载后可以运行,但是一按复位键程序就不能运行了。。个人感觉程序应该是下进去了,但是复位执行就不行了,是不是映像文件入口地址设置有问题???我的板子是NOR Flash启动,RO设置成0x30000000.映像文件入口地址也是0x30000000.

楼主:
额···貌似有点糊涂了,,编译后的BIN文件是通过USB还是SJF下载的?

网友A:
有可能是没有下载到片子的Flash里去!

楼主:
现在搞定了,我把RO = 0X0,RW = 0X30000000,image entry point 不写,通过H FLASHER 把bin文件下载到nor flash 中去,reset后可以运行了。。
但是H JTAG在线仿真时,RO  = 0X3000000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