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都有些什么品牌

楼主(2011-04-24):
现在国内用得多的51单片机都有些什么品牌,原来是用AT89S51,现在决定换一个,要集成常用接口的,知道的帮帮推荐一个咯,谢谢啦~

网友A:
STC  C8051F等等~

网友B:
c8051f023

网友C:
STC ATMEL C80F51 用STC的不错的STC12 STC11 STC89系列的都是用51增强的内核

网友D:
新唐或者SiliconLab的,STC的不推荐。

网友E:
推荐C8051的,像C8051F340功能比较强大的:)

网友F:
回复 网友D:
不推荐SiliconLab,要高性能不如直接用ARM

网友G:
c8051f020,c8051f0340

网友D:
回复 网友D:
不推荐SiliconLab,要高性能不如直接用ARM
引用 网友F:

楼主要的是51,,51有51的优势,ARM不能完全取代。

网友H:
其实分一下的话就是

STC、华邦这一类台产的51

C8051F这类国外改版的升级51

然后就是类似于51的芯片,如新唐M051

51在简单控制上的小客户群替换成本还是相当低的

暂时没有什么公司可以代替。

网友I:
松瀚,矽创、fujin等等

网友J:
楼上推荐的 不错 楼主可以试试

网友K:
太多,看你自己的感觉了。

楼主(2011-06-17):
谢谢各位了~结贴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