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画的PCB

楼主(2011-04-24):
PCB, pc, AC
以下是菜鸟刚刚画好的PCB,欢迎拍砖。

菜鸟不怕犯错。哈哈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。别沉了。

网友A:
pcb自己也在学习

网友B:
新手建议画单层板,对你自己提高显著。记得布线有大小之分。

网友C:
那么空的板子,干嘛把线布得那么拥挤?线距离太近了,串扰就大,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,还是能远点就远点。
尽量少用过孔!过孔是钻孔后电镀上去的,比较容易出问题,阻抗也大。
电源线太细,地线更细,加粗一下。MCU下面尽量不要走线

网友B:
还有你的轻触按键引脚弄错了,1、3是一对,2、4是一对,按下去,1、3通,2、4通

网友B:
轻触按键的实际不是这样的,引脚在外面

网友D:
电源和地线太细了吧

网友E:
电源线和地线太细了,应该比其他的线粗一点。

网友F:
线太细,还有待改进,如果只是学习,不必要每个东西都做这么多的。。

网友G:
线太细了,特别是电源线;插件元器件的连线尽量在焊接面拉,减少因为焊接,维修中引起的焊盘脱离,起皮。

网友H:
有待提高

网友I:
初学者都画单层板~~~~我也在学,和LZ一起加油

楼主:
谢谢各位。轻触开关封装大了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请问电源线和地线多少mil,信号线多少mil。我布的电源线和地线20,信号线15.

网友G:
电源线建议在0.6mm以上,当然尽量做大更好;信号线在0.2mm以上。

这些走线做到跟焊盘一样大小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恩,谢谢。我的电源线0.508mm,下次修改一下

楼主:
请问我的板子还有哪儿有错吗?请指教。

网友J:
信号线与信号线之间的安全距离为信号线的线径的1.2倍以上为最佳,或中间拉地,地线和电源线都还要加粗,地可多布过孔,减少层间干扰

网友K:
地线比电源线粗点吧,一般电源线在1mm-1.5mm左右,信号线至少要在0.3mm吧

网友L:
额 很规范啊 就是看起来不简便啊

网友M:
有待尽一步提高

网友N:
1# abin0415 学习中

网友O:
大家的建议都很中肯啊!!!

网友P:
1.2倍怎么得来的啊

网友K:
地线要比电源线粗一点,电源线有些资料写一般在1.0mm-1.5mm,信号线至少为0.3mm。很多是根据板子的实际要求定吧

网友Q:
电源线太细,单片机滤波电容要靠近VC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