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助,试了很久都没搞明白

楼主(2011-04-24):
问题就是如何把我的PCB图按照一比一生成PDF文件,我要拿去打印店打印,再用感光板自己做板,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09,还有就是我之前用smart PDF生成的pdf都不是一比一的,麻烦说一下具体步骤,经不起折腾了,时间不多了,谢谢各位前辈

网友A:
把你的电脑拿去打印,最方便了。

网友B:
装个adobe acrobat 吧,这个打印PDF最好了 肯定是一比一的

楼主:
安装了这个adobe acrobat 之后,在打印的时候选择打印机时没有这个选

楼主:
我也想啊,人家打印店不肯,

网友C:
我想你是adobe acrobat没有装好导致,或者你的adobe acrobat已经装好但是你没有设置好,或者已经设置好但是你没有找到窍门。首先你一定要装好adobe acrobat,然后再file-page setup中一步一步设置选择,最终会打出一比一的PDF图。
不怕泄密就把文件发出来看看。:)

网友A:
支持LS。
你们学校老师的电脑应该有打印机吧?找他们打印去。你学校旁边的怎么不会做生意啊?连接个网络,安装个打印机驱动也不行。

网友D:
导到CAD里不就可以了吗

网友E:
C:\Users\1\Desktop\1
file——page setup---scale mode选择scaled print,比例选择1,就Ok了。

网友E:
file——page setup---scale mode选择scaled print,比例选择1,就Ok了。

楼主:
是那个虚拟打印机没装好,再装一个就好了,谢谢各位

网友F:
回复 网友E:

用这种方式设置的打印可以吗?我试了好像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