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-bus/DeviceNet] 请教CAN问题,2个can卡可通信,但1个却不无法和硬件通信

楼主(2011-04-24):
有2个can卡,IXXAT 一块, softing 一块,

2块can卡互相之间通信,接收都正常,

IXXAT can卡 向硬件发命令,正常,硬件响应。
softing can卡 却不行,无响应。

发的是同样的命令,而且2块can卡互相之间用这个命令发的,都能收到。

请问,问题在哪里啊,我对CAN卡没什么研究,请指教。

楼主:
有了解到朋友,请指教下。

我可以多加点分吗

网友A:
ID上有问题吗

楼主:
ID没问题,都是发给同样的硬件。

网友B:
……终端电阻设置是否正确?
难道是IXXAT有而Softing无?

楼主:
终端电阻都有的,

我现在怀疑是否协议不同,但又不懂太多。

网友B:
波特率是否一致?
也有可能是IXXAT卡具有波特率自适应功能,而Softing卡无。

网友:
可以看看两块卡的反应,如果波特率不同,则会出现总线关闭。。

网友C(2011-06-08):
有的卡,可能有自发自收。 数据发到线上,没有接收。也是出错。可能

楼主(2011-10-12):
现在问题终于解决了。

有2个模式,一个是standard,一个是extended,
模式必须匹配才OK。

谢谢各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