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ctel FPGA] CAN总线上的节点数

楼主(2011-04-24):
请问各位,CAN总线上的节点数一般是多少啊?有限制吗?

网友A:
好像是110个吧. 实际应该还少一点点

网友B:
110跟200之间吧?

网友C:
好像是呢,不能确定。

网友D:
3楼是正解吧?

网友E:
CAN是个难题啊!

网友F: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最多110

网友G:
最多110个

网友H:
:),恭喜楼主可以结贴了。

楼主(2011-06-26):
不好意思,分给不过来了。哈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