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知以太网的通讯距离

楼主(2011-04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确实是只有百米左右,1000米最好用光纤,通过路由转接的成本反而更高。

楼主:
请问chunyang, 用光纤的话, 如何与ARM处理器连接, 是否需要一个光纤转普通以太网线的装置? 这个装置是否很贵.

网友B:
如果用光纤替换网线的话,需要选用1颗具有1000BASE-FX端口的PHY芯片,再要光模块替换RJ45接口,即可实现。。。
:lol

楼主:
这个装置大概需要多少钱? 哪里有这个方案呢?

网友C:
我们做过,单模光纤几十公里没有问题;一个带FX端口的PHY芯片,外加一个光头,光头价格(国产:八、九十一个)。

网友D:
买光网转换器吧,一头是电网口,另一头是光网口。只要在本地和远端各接一台,中间接光纤。

网友E:
有网转光纤产品?

网友D:
搜“网口转光纤转换器”

网友F:
一般称这种设备叫 光电收发器  使用时一般成对使用, 一个便宜的就3、4百块

网友A:
直接买光端机用就是,有各种接口的,从以太网到串口都有,楼主已经用了以太网,那就用以太网口的光端机就是。

网友G:
以太网口的光端机很便宜的,也很容易购买

网友H(2011-08-26):
DAVICOM  新推出PHY   DM9161CEP  支持光纤模式、性价比很高····有兴趣的可以与我联系··

网友I:
不可能不加中继设备吧,,其实可以很远的4,5公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