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DMOS管可以并联使用吗?

楼主(2011-04-24):
请教各位高手

网友A:
通常是可以的。当然,也不是简单地把三条引脚互相联接,一般需要在门极串联小电阻以抑制可能产生的寄生振荡。

网友B:
还需要考虑大电流的时候,由于参数的差异产生的不对称性,使其中之一的管子过热,这样的结果是热的越来越热,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啦

楼主:
谢谢。要好好评估下

网友C:
mos是正温度系统的,可以并

网友D:
还需要考虑大电流的时候,由于参数的差异产生的不对称性,使其中之一的管子过热,这样的结果是热的越来越热,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啦
引用 网友B:

MOS没有这个问题,Vt是正温度系数,BJT的话才一定要均流电路

网友B:
MOS没有这个问题,Vt是正温度系数,BJT的话才一定要均流电路
引用 网友D:

温度高,内阻大,分的电流就小了?好象可以自动平衡?

网友E:
同意6楼的,但要在并联的后级加均流小电阻。

网友B:
楼上,加多大电阻一般,

怎么均流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