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

楼主(2011-04-24):
选一款8位的8051,做LCD显示的,至少需要4个COM脚及24个seg脚,最好再多些

网友A:
79f162,79f163都行哇

楼主:
像79F162这种可重复擦写的是怎么烧录的呢,用的是哪款烧录器(仿真器)

楼主:
RICE66好像不支持这两种型号啊

网友B:
SH79F系列是B位机.它的开发工具是:JET51.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RICE66是我们4Bit的开发工具;8bit使用的是JET51和SLAB,JET51支持全系列的79F、88F、89F和99F 芯片,SLAB支持部分8Bit IC。

目前88F、89F试用活动还在进行中,您可以免费申请大SLAB工具,具体活动方式见http://www.sinowealth.com/zh/news_body.asp?news_id=467

中颖8Bit 8051芯片中,带LCD驱动的,我所知道的有如下型号(如果对资源要求不高的话,选162、163、164就可以了):
SH79F162:

    - 4X32 段 (1/4占空比1/3偏置)

    - 5X31 段 (1/5占空比1/3偏置)
    - 6X30 段 (1/6占空比1/3偏置)

SH79F163:

    - 4 x 28 段 (1/4 占空比, 1/3 偏置)
    - 5 x 27 段 (1/5占空比, 1/3偏置)

SH79F164:

    - 4X32 dots (1/4占空比1/3偏置)
    - 5X31 dots (1/5占空比1/3偏置)
    - 6X30 dots (1/6占空比1/3偏置)

SH79F64: COM:4/5  SEG: 40/39段(1/4或1/5占空比1/3偏置)
SH79F32:

    - 4X32 段 (1/4占空比1/3偏置)

    - 5X31 段 (1/5占空比1/3偏置)
    - 6X30 段 (1/6占空比1/3偏置)

网友D:
SH79F系列是B位机.它的开发工具是:JET51.
引用 网友B:
对啊,RICE66是4位机的开发工具.

楼主:
单价会增加大概百分之几

网友E:
79F系列的8bit mcu是用jet51或者pro06烧录的,和4bit不兼容。

网友F:
sino带lcd驱动的ic还是有好几颗的,你可以看下选型表,单价也不见得增加多少

网友B:
是做数字显示量具的吗?

网友G:
8位?是不是有点小啊,不过做一般的开发还是足够了

网友H:
SH79F166可以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

网友C:
回复 网友H:
SH79F166的LCD只有 4×19,不够LZ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