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产品加密

楼主(2011-04-24):
产品中有时钟DS1302,预先写一单片机程序,其作用是向DS1302内的RAM写个数

字,然后在产品中安装有产品程序的单片机,程序开头为读DS1302内的数据,如果该

数据正确,则顺序执行,如果该数据不正确,则去执行错误程序。

这种保密方法有作用吗?还有更好的方法吗?

网友A:
没明白要加密的是什么。

网友B:
那要是我监测1302的数据后发现了这个玄机  然后复制一个一样的1302  你的加密就失效了

网友C:
作用不大

网友D:
然后在产品中安装有产品程序的单片机,程序开头为读DS1302内的数据
一样的。反出你的程序后,这种加密方法自然就失效了。

网友E:
额 其实质量都不错  就看你怎么分配资源了

网友F:
对付白痴工程师可能管点用,否则无效

网友G:
你可以像网银一样,做个加密狗。插入加密狗,单片机验证后才能正确运行。

网友H:
从不加密,做的东西也有上几百万的控制,小的也有几万,利润还算不错

网友I:
以前用AT88SC加密芯片,效果不错的,不过现在只要出钱也可以解密!

网友J:
基本上没什么用,得到反汇编,直接修改你的程序跳过这个判断

网友K:
从不加密

网友L:
回复 网友J:

如果在程序里引入固定相量和程序效验和验证
那你就不敢改程序了
改了的程序效验和一定会有变化的

网友M:
还是用ESPU0808加密芯片吧,智能卡平台,安全性很高,目前没有被解密过。

网友N:
如果干扰把DS1302里面的数据弄丢了,到时候你会死得很惨的

网友J:
综合的方法是用带唯一ID号的单片机,进行加密
在程序里引入固定相量和程序效验和验证
这样做一保证,唯一的ID码不被模拟和读取,2.用程序加密,使得程序不可修改,就无法跳过判断
3.不被**是不可能的,一切的手段是增加**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