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的输出2A电流怎么计算的

楼主(2011-04-24):
想了很久,还是不懂
还有资料里面说当输出短路时,输出电路为0.5A,好像不止吧

网友A:
输出是稳压的15V。
2A应该是允许输出的最大电流。

网友B:
这个QL是起什么作用的呢???

网友C:
QL应该是限流作用.
但不清楚能不能起到恒流作用

网友A:
此电路是减流式短路保护。QL即为短路保护用,正常工作时是关断的。
此电路不能恒流。

网友D:
确实达不到5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