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急】求大侠指点一电路供电模块疑点

楼主(2011-04-24):
从一篇论文上看到一称重传感器的供电电路模块,里面的一些功能原理不太明白,⊙﹏⊙b汗……电路:

论文上的解释:

困惑:
1.当温度上升时,U2和U3的输出电压上升,是不是因为温度升高造成输入电压偏移,再放大后导致的呢?
2.由于高阻抗使电桥产生的浮置效果,这个高阻抗是不是因为运放的高输入阻抗导致的呢?如果我在画PCB的时候利用它的正负5伏给后续的A/D芯片供电会不会使这种浮置效果失效,或者对电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?
3.里面的三极管的两种型号似乎不存在啊,这里的三极管是不是没啥特别要求,或者要用具体某一类的三极管才行,能不能推荐一种啊?
4.连接称重传感器AB端的电容C1是什么作用呢?10/50v是否指106独石电容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