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功率LED驱动电路设计问题

楼主(2011-04-24):
最近按照老师的意思初步设计了一个大功率LED的驱动电路,CPU控制74HC595移位寄存器,移位寄存器控制相应的MOS管进而驱动4*4的LED,LED是1W的,压降3.7V左右,电流350MA左右,求高手指点。

网友A:
大师,问的是啥我都没看明白……

网友B:
不大清楚楼主想说什么。

楼主:
大家指导一下这个电路会不会有什么问题~A0-A3 B0-B3 构成十六路,每一路接一个LED。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怎么构成的16路啊。说说

网友B:
4楼:
可以工作。
感觉选用的管子太大了,有点浪费。

5楼:
16支LED排列成4行4列,4行4列分别由下面4支管子和上面4支管子控制,即矩阵方式。

楼主:
呵呵,因为是是使用实验室现货的原因,相对而言还好啦!

楼主:
分压电阻R11-R14阻值如何选择?

网友D:
你要問什么呢   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