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17的扩流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1-04-24):
疑惑的是,Q不是饱和导通,Qce电压怎么会小于Q1be(0.6V)呢

网友A:
Q的CE之间电压不必小于Q1的BE之间电压,只要小于Q1BE之间电压再加R3R4两端电压即可。
而且,这并不是开关电路,Q是不会进入饱和的。Q1中电流减小后R3R4上电压也减小,Q中电流也减小,最终是达到平衡。

网友B:
搞得复杂,1084就可以

网友C(2011-07-19):
当R3,R4上的电压值超过0.7v时,Q到底处在什么工作状态?放大,饱和?

网友D:
就不可能出现超过很多的情况,因为Q导通使Q1等效电阻增加,电流反过来减小,这就叫负反馈
最后的结果是接近恒流输出
不是QCE,是QCB决定Q1B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