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测试USB芯片的实际传输速度?

楼主(2011-04-25):
我用的是CY7C68013A,和5416DSP的HPI接口相连接,现在想测试USB读取DSP内存的速度,却不知可以用什么方法?先谢过了!:handshake

网友A:
不明白LZ想测试DSP内存速度是什么意思,想测USB传输速度倒是可以采用一种综合的办法。。。

发送N个字节再接收回来,并往复多次,总体时间在1分钟以上。记录整个传输的起始、结束时间,求出时间间隔,以及传输数据的总量,自己用公式算出单位时间的速率(每秒字节数或者每秒位数)。

外面卖的开发板,这个速率是10M字节/s。我做的68013+6713板子,实测速率是6+MBytes/s,其GPIFWAVE波形未做优化,感觉达到每秒10M字节没问题。

楼主:
2# dqyubsh 谢谢了 我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