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我是新手,帮我看看我画的STM32最小系统图对不

楼主(2011-04-25):
我画了个STM32最小系统图,大家看看对不?可以 工作不?我的电源是DC24V的。

网友A:
都没从图上看出来,想做什么样的最小系统。: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 我只是画个图,想点个LED,不过那个电路我没有画!我只想知道  我那样画的   STM32是否能正常工作

网友A:
可以运行,建议把串口1引出来,加个232芯片。可以直接写程序,不需用JTAG口

网友B:
建议把BOOT0引脚 再加上下拉可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