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p2005

楼主(2011-04-25):
用TOP2005写W78E052B40DL单片机时,校验一直通不过,出现"0007:出错!(文件=00,器件=ff)" 或者类似的提示,别的都正常。用的topwin v3.5中文的软件。文件加载和器件选择都没有问题。
这是什么问题?谢谢!

网友A:
开发最好不要用TOP系列的烧录器,问题太多了

楼主:
用什么烧录器好?

网友B:
你向它的生产厂家咨询啊。

网友C:
TOP是通用型的烧录器,不过确实很多芯片问题较多...即使现在最新的TOP2049一类问题也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