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给点灵感 基于RC500读卡器

楼主(2011-04-25):
有玩这方面的大神不,给点提示
  我用89C52RC+RC5000做的读卡器,现在有情况是读不到卡。用上位机测试软件的主要故障现象如下:
   1、能正常启动和停止读卡器,而执**等命令时,提示(失败),串口的返回码始终为“01 1B”。

  现初步怀疑是天线方面的问题, 请各位大神给我些提示

网友A:
是有时候读不到卡还是都读不到卡?
前者是天线或RF回路的问题,比如工作频率不准或没有谐振,天线增益过低等,后者可不好说,电路错误或软件错误都有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