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ortex-M0技术交流] 新唐M05X的EBI驱动NANDFLASH-缥缈九哥去年9月测试

楼主(2011-04-25):
利用新唐M052的EBI总线驱动NANDFLASH的识别和读写擦除,
其中AD0-AD7做数据总线;AD9做CLE,AD10做ALE,P13做RB,P14做WPN。
其余的WR,RD,CS用标准的EBI访问。完全能用指针访问外设的接口。
详细情况参看附件:

楼主(2011-06-21):
还是源码的好。

楼主(2011-08-11):
经典的EBI驱动使用,可以方便的改为TFT-LCD用。

楼主(2011-10-10):
新唐的M0的EBI有些没有。可以参考用GPIO模拟的。https://bbs.21ic.com/viewthread.p ... =%E6%A8%A1%E6%8B%9F

楼主(2012-03-29):
新唐M05X强大的EBI总线。M0中仅此一家保留并行总线

网友A(2012-07-17):
这个只能驱动8bit 并口吧,如果是16bit并口的TFT屏如何处理?主要是DATA/COMMAND引脚如何处理。

楼主:
用一个IO控制。

楼主(2012-10-28):
这个总线使用非常经典

楼主(2012-12-23):
EBI总线的典型应用 例子。

网友B(2013-12-26):
9G 新唐m0参考手册UART 波特率设定表 中Divider X是什么意思?截图在附件中

网友C(2015-05-29):
请教九哥,三星的K9F2G08 flash能否使用这个例程读写?

楼主:
好久没有上来了。久违了。

网友D:
三星的K9F2G08 flash能否使用这个例程读写?

看了下资料,应该可以,试一下.

网友E:
带文件系统吗? 有平衡算法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