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的TIM3 PWM输出,在S105上没问题,到STM8L152上就不行

楼主(2011-04-25):
使用TIM3CH1(PB1)输出方波驱动蜂鸣器,以前同样的代码在S105上跑过没问题。
可现在示波器检查在L152上没有输出,
请高手指教

PB1已设置PP输出
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CLK_PCKENR1 |= 0X02;// 开启TIM3外设时钟

  TIM3_CR1 = 0x00;  //关闭TIM3
  TIM3_PSCR = 0x04;   //tim3 16分频,1Mhz
  TIM3_CCMR1 = 0x60;         // PWM 模式 1

  TIM3_ARRH = 0x01;     //1M/299+1=3.3khz
  TIM3_ARRL = 0x2B;

  TIM3_CCR1H = 0x00;   //150 50%
  TIM3_CCR1L = 0x96;

  TIM3_CR1 = 0x01;  // 计数器使能,开始计数
  TIM3_CCER1 = 0x03;         // CC1配置为输出

网友A:
Timer3的时钟使能了么?
STM8S是默认打开,STM8L是要自己使能的。

网友B:
S和L有些寄存器地址不一样的哦!

楼主:
回2L
CLK_PCKENR1 |= 0X02就是使能TIM3时钟,否则寄存器都写不进去。

回3L
我打印了两本手册对照,代码里所用到的寄存器确有不同,不同的部分主要是8L使用了一些8S保留的位,位的定义还是相同的,而且增加的位选项,似乎和这种简单的pwm输出关系不大

网友B:
我说的是地址不是位定义,105的TIM3基址是0x5230,152的是0x5280,头文件可别混用

楼主:
用的是IAR自带的头文件
#include "iostm8l152c6.h"

网友C:
地址不兼容呀。

网友D:
152也有beep脚的啊,干嘛不用?

楼主:
ls,我还有定时器要做其他功能,驱动蜂鸣器只是为了测试定时器是否能输出

楼主:
再顶一下,很少有人用STM8L么

网友E(2012-03-30):
我也用了STM8L,昨天将STM8S105的TIM3上的PWM程序移植到STM8L上的时候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。
纠结了一天后,发现是STM8L的TIM 2 3 5都带有刹车功能,配置的方法和STIM1差不多,因此需要加这样的一行
TIM3_BKR = 0xC0; 使能输出 自动重装

网友F(2014-03-29):
引用 网友A:
Timer3的时钟使能了么?
STM8S是默认打开,STM8L是要自己使能的。

这个很容易中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