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单片机控制PT2262/2272无线收发模块的问题

楼主(2011-04-25):
我在网上买了一对2262/2272的无线收发模块。编码发射和接收解码分别坐在一起的,2262发射模块有VCC,GND,D10~D13这几个引脚,接收有VCC,GND,VT(解码有效输出),D10~D13。单片机P1.7~1.4分别串联一个电阻接到2262模块的D13~D10,P2.6 P2.7分别是红绿LED.我的想法是绿灯时外部中断关闭,到红灯时打开外部中断,若有外部中断则P1=0x80,这样2272上D13是接收到高电平,可程序里P1改变后2272 上的电平却不在刷新。程序如下: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void delay(uint x);
uchar flag=0;
void main()
{P1=0x00;
while(1)
{
P2=0xfe;     /*绿灯亮*/
if(flag)
{flag=0;
P1=0x00;
delay(100);
P1=0x40;
}
delay(5000);
P2=0xfd;    /*红灯亮*/
IT0=0;
EX0=1;
EA=1;
delay(5000);
EA=0; }
}
void delay(uint x)
{uint i,j;
for(i=x;i>0;i--)
for(j=112;j>0;j--){;}}
void x_INT(void) interrupt 0
{EX0=0;
delay(5);
P1=0x80;
flag=1;
EX0=1;
}

在运行到P1=0x40 时,我用万用表测单片机P1.6是高电平,可在与它相连的2262模块的D12上却是几十毫伏。      而且这个时候D13还是高电平。在2272的接收那边,当P1=0x80时,D13确实接到高电平,可D12同样有高电平,真糊涂了,这个倒是次要了。主要是搞不懂为什么P1更新时,为什么收发模块不能同时更新?已经纠结几天了,改程序是徒劳,不知道是不是模块本身的问题。急切希望前辈指点!

楼主:
希望有人帮助,我现在真的是摸不着头绪。

楼主:
郁闷啊!竟然没一个人回答

网友A:
LZ  你用的2262、2272的后缀是不是IR呀   这才是适合红外用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!是锁存型的,这个跟红外有什么关系啊?就是一个解码芯片加315MHz的发射模块,苦等解答

网友A:
5# jd吕凯 哦   我以为你用的红外

楼主:
本来想用AD10画,可惜不怎么会。图比较简单,也是按照实际焊接画的。继续苦等解答!!

楼主:
不能沉啊!哪位大侠就行行好吧,我现在真的是找不到一点突破口。因为这个模块不是自己做的,所以有些问题搞不明白。

网友B:
怎么没高手解答的

楼主:
最后自己再顶一次!看来还是得自己琢磨

网友C(2011-06-18):
没用过这方面的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