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出高频纹波偏大为什么会导致滤波电解电容发热

楼主(2011-04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因为纹波电流在电容等效电阻上产生的损耗导致的发热。

电容功率损耗=纹波电流(平均值)的平方 X ESR(等效串联电阻)

Tc=纹波电流(平均值)的平方 X ESR(等效串联电阻) X Rth(热阻)

网友B:
如果平均电流一样的话 纹波系数不一样 那发热量是怎么比较的???

网友C:
2楼高手,解释的一清二楚

网友D:
欧姆热绝对不能用平均值计算,要用有效值。另外注意ESR并不是定值,随频率变化的

网友B:
。。。我话没说清楚。。。
就是两个不同纹波系数 但是有效值是一样的 那么发热量的话是不是一样的 设ESR固定在某值

网友E:
6楼:
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。
发热量等于纹波电流有效值平方乘以ESR。

楼主:
假设ESR为固定值,在输出端测试到纹波电压后(主要以低频纹波为主,比喻说200mv),拿这个低频纹波值除以ESR,得到的是不是纹波电流有效值?

网友E:
8楼:
你测量到的纹波电压,不是有效值,除以ESR之后当然也不是电流有效值。

网友D:
纹波电压是峰峰值,不能用来计算热损,而且纹波电压的波形十分不规则,没有人能计算出来,需要用具有积分功能的高速取样的功率计来测量。

网友F:
说得很对,无法计算的

网友G:
高频时感抗为主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