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组合逻辑电路设计

楼主(2011-04-25):
Y= ABC+ABD+ACD+BCD,怎样用2个7400来设计,求助!!

网友A:
习题?

给个思路:

Y = ABC + ABD + ACD + BCD
   = A (BC + BD) + (AC + BC) D
   = !{![A !(!(BC) !(BD))] ![D ! (!(AC) !(BC)) ] }

数一下有几个“!”(代表非)?

网友B:
楼上正解~~~用公式来做一下简单的变换就可以~

网友C:
回去补上这块知识.

网友:
好久没有做这种题目了。大学的时候,数字电路学得比模拟好多了。

网友D:
每个7400有4个与非门。按2楼分析。需要9个与非门。
用2个7400来设计 Y= ABC+ABD+ACD+BCD还差一个与非门。

网友A:
to 7L:

仔细看一下,到底需要几个与非门。

楼主:
BC共用一个与非门

网友D:
谢谢8、9楼提醒。的确刚好8个与非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