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07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11-04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调零的时候直接接电位器就好了,如果你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。。如果你对精度要求很高,需要接一些电阻,使得调节电压越小,这样会具有更高的精度,个人觉得应该保持完整的电路

网友B:
OP07调零是比较麻烦的,批量生产也增加工序,选用其他不带外部调零的运放吧,简单的多。

网友C:
OP07调零是比较麻烦的,批量生产也增加工序,选用其他不带外部调零的运放吧,简单的多。
引用 网友B:

能不调零满足要求谁主动去调?

网友B:
呵呵,选择低输入失调电压的高精度运放,最大0.1mV的(典型值25uV)能满足要求么,成本也就是RMB 2元多吧。

网友D:
OP07就是精密运放,不调零也就是几十微伏,精度要求不大、放大倍数不高就不用调了。

网友C:
呵呵,选择低输入失调电压的高精度运放,最大0.1mV的(典型值25uV)能满足要求么,成本也就是RMB 2元多吧。
引用 网友B:

op07按分类来看就是你说的这类,零售一元左右,不考虑速度的话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
问题在于,除去自动稳定运放,在高要求的时候也都得调零,当然包括OP07,楼主没有说明条件,所以我们这些讨论都没什么意义了

网友E(2011-06-25):
我想问下电源供电方式对运放的工作影响会不会很大?比如单电源15V供电会不会让OP07性能变坏?

网友F:
一般调零方法就是在1、9脚接电位器到负电源,不会增加温漂。如果你测试的是电流信号,调零的时候要断开负载,如果你测试的是电压信号,调零的时候外部要短路。

OP07是双电源的,一般不能用单15V供电,除非共模输入电压在合适的范围,否则不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