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2575带载的问题

楼主:
用LM2575从12V输入到5v输出,当5v的输出电流到300MA时,输出电压降到3点几伏,LM2575,和电感发烫,最终LM2575过热保护。电感用5026的磁环电感,220UH,330UH的情况一样,大家帮忙看看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

网友A(2011-04-25):
首先,先检查你的输入电压是否下降了,如果没有,那么检查一下OUT的波形,截图贴上来。

网友B:
5817用5819试下,5817估计有点吃不消 另外 5脚接地试下

楼主:
输入电压没有掉,换5819,5脚直接接地,情况还是一样的,

网友C:
C21是否存在错误?没有跟输出连接在一起,C21的电容器应该是输出滤波储能的,但这里好像不是吧?

楼主:
C21是和输出连在一起的

网友C:
有吗?原理图里是没有连接的。

如果一切正确,恭喜你买了假货。

楼主:
肯定是接在一起的,看来可能真的是买到了所谓的:小芯片

网友A:
确实有可能是新品内部限流了。

网友D:
有可能是磁环电感的问题,这个是功率电感,不能用磁环的(不能用完全闭合磁路的),容易饱和发热,我都是用的工字芯的

网友A:
不能用磁环?

楼主:
好的,明天也搞个工字芯的来试试

网友E:
这种情况先换下片子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