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MOSFET和IGBT的电路输出结构为什么是三极管+FET?

楼主(2011-04-25):
看到一份手册:
HCPL-3120的
推挽结构,三极管+FET。这种结构有优势?

网友A:
貌似为了提高开关速度》???

网友B:
关断速度快且损耗小。

网友C:
因为IGBT和mosfet属于压控型元件,其工作不仅需要一定的驱动电压,也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。楼主所说的就是为了增大驱动能力,3楼说的很对,就是为了降低IGBT的开通和关断过程的损耗

网友D:
因为MOSFET的GS之间存在结电容,上桥的三级管能提供大电流给结电容充电,使开通时间变短,开通损耗最小,下桥的FET拥有最小的导通电阻,使关断时的放电时间最少,损耗最低。

楼主:
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:BJT的开关速度快,负载开启迅速;FET的导通电阻小,关断彻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