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联反馈式稳压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1-04-25):
康华光模电书上的一道题:
并联稳压电路如下图:稳压管的稳定电压Vz=6V,Vi=18V,C=1000uF,R=1K欧,
RL=1K欧。
(2)求变压器二次电压有效值V2、输出电压Vo的值;
(3)若稳压管Dz的动态电阻rz=20欧,求稳压电路Ro及
ΔVo/ΔVi的值。
答案是V2=15V,Vo=6V,Ro=20欧,
ΔVo/ΔVi=0.02.
别的都好算,
ΔVo/ΔVi=0.02是怎么算得?
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楼主:
高手支招啊!

楼主:
没人会吗?

楼主:
这个问题很复杂吗?

楼主:
高手都上哪儿去了?

楼主:
完了,彻底沉了!

网友A(2013-01-20):
ΔVo/ΔVi是输出电压变化量与输入电压变化量的比值,也就是 rz//RL除以rz//RL+R =0.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