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关于时序分析中时钟的设置。

楼主(2011-04-25):
请教各位:当系统中有一个20MHz的输入时钟时,经过PLL倍频后,产生一100MHz和一20MHz的内部时钟时,Clock Setting那里如何设置,是不是应填最大的100MHz?

PLL出来的100MHz和20MHz是不是相对于20MHz的输入时钟为衍生时钟?
Individual Clocks是不是如下图设置?

Tsu,Tco,Tpd, Th还需要设置嘛?如果需要它们的大小是不是需要计算的?

刚刚接触FPGA,还请大家多多帮助!:handshake

网友A:
老大您这个是quartus界面吧。发错版了。
既然使用了PLL,应该只要设置20MHz的输入时钟
衍生时钟工具会帮助你自动设的。
Tsu,Tco,Tpd, Th都是器件自身参数,这个不能也不需设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嗯,是Q2。
觉得这里的高手多一点嘛,就发到这里了。:handshake

网友B:
汗死。
话说Quartus新版本已经不用这个了吧?好像有一套新的时钟设置方式。
上次搞了一下,没有弄太懂,有点昏昏的

网友C:
在这里设置只对时序分析有用,对实际使用是没有影响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意思是不需要设置了吗?
设置不好会有很多警告,担心实际运行程序时,会出错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