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ink如何把bmp文件烧录到片外指定起始地址的nandflash?

楼主(2011-04-25):
jlink如何把bmp文件烧录到片外指定起始地址的nandflash?

网友A:
这样比较困难,JLINK不支持NAND FLASH烧录吧?或者是支持的比较少,毕竟NAND的烧录比NOR复杂,如果确实不支持的话可以自己写段代码。

网友B:
openocd + jlink 组合支持很多SoC的NAND flash烧录。不知你用神么SoC?

网友C(2011-08-01):
可以直接用超级终端烧写NANDFLASH.就是把PC中的文件通过相关协议传到nandflas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