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是怎么计算输出的

楼主(2011-04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(Vpt-Vn)/R4=Vn/(R11+P1),
(Vr7-Vp)/R3=(Vp-Vo*(r10+P2)/(R10+P2+R9))/R8,
Vp=Vn,
解方程的Vo

网友B:
T型反馈网络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恩 是T型网络呢 呵呵 我在算算 那电容不会构成积分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了 我再看看啊 昨天算的不对呢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有没有简单的算法啊

网友C:
前面是一个电桥,后面一个是差分放大电路

网友:
我用运放用LM324做的,为什么我在测试的时候电桥上的pt阻值在变化,R6,R7之间的电压也产生了变化呢???
只有当PT(用电位器做代替)上面的 电压值大于R6,R7之间电压值0.4V以上,R6,R7电压值才会稳定下来呢?
如果这样的话,当用PT100的时候R6,R7之间电压值,会随着PT100,变化而变化的,测量不是就不正确了么?

网友D:
8楼:
铂热电阻(Pt)阻值变化时,该支路电流变化。由于不是电压源供电,当然另一支路(R6R7)电流也会发生变化,R6或R7两端电压也会变化。
但这并不影响线性,仅影响增益,而增益是通过P2调整的,因此并不影响测量结果。
不过,铂电阻传感器用LM324放大,铂电阻实在是浪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