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723内部固定参考电压精度太低了

楼主(2011-04-25):
本人感觉PIC16F723内部固定参考电压精度太低了,
以4.096V为例,典型值是4.096V,最小值3.966V,最大值4.226V
误差3%多一点,这样的精度有什么用?
为什么精度不能做高点呢,比如1%

网友A:
内部参考电压精度不够就只能考虑用外部的!

网友B:
可以校准使用。

软件上需要增加一个校准子程序,在生产中使用标准电压源进行校准,校准值放到EEPROM中。

多一个工序。

这主要是成本的问题,高精度测量显然不推荐使用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