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高人指导 关于DS18B20(附自己的汇编程序)

楼主(2011-04-25):
最近做毕设,基于DS18B20多点温度检测  程序头疼啊

这是我的程序 哪位高手帮忙在这个基础上修改修改    需要实现多点(最多几百个点吧)温度测量    谢谢啦

程序运行正确   现在就是想实现从上位机接受命令(查询某一个单片机上的某一个传感器) 并发出数据到P口就可以  单片机选89S51 N个 每个上面也挂接N个18B20     哪位大神能指点指点   (我只负责接受命令,检测温度并发送到P口就可以)  再次感谢

TEMPER_L EQU 29H;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低字节
TEMPER_H EQU 28H;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高字节
T_DF EQU 27H ;FORMAT后的小数部分(decimal fraction),半字节的温度小数(存在低四位)
T_INTEGER EQU 26H ;FORMAT后的整数部分(integer),将两字节的温度整合成1字节
FLAG1 BIT 50H;位地址50H是字节2AH的最低位,用作是否检测到DS18B20的标志位

A_BIT EQU 20h ;液晶十位数存放内存位置
B_BIT EQU 21h ;液晶个位数存放内存位置
C_BIT EQU 22H ;个位小数
D_BIT EQU 23H ;十位小数
E_BIT EQU 24H ;百位小数
F_BIT EQU 25H ;千位小数

RS BIT P2.0 ;这3位是液晶屏的控制信号,连接方式由具体硬件而定
RW BIT P2.1
E  BIT P2.2

ORG 0000H
            LJMP MAIN
ORG 0100H
MAIN:
           LCALL   INIT_RS232
           CLR P1.3
           LCALL T_CONVERSION;调用读温度子程序
           LCALL T_FORMAT;将读出的2字节温度格式化
           LCALL DISPLAY;调用液晶显示子程序
           LCALL D1S;延时1秒后再测
           LJMP MAIN

;--------------DS18B20的温度转换子程序,具体时序请参考资料-------------------
T_CONVERSION:        LCALL INIT_1820;先复位DS18B20
                     JB FLAG1,T_C0
                     RET ;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 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

T_C0:                MOV A,#0CCH ; 跳过ROM匹配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1820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#44H ;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1820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D1S   ;这里等待AD转换结束,12位的话要延时750m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INIT_1820;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#0CCH ; 跳过ROM匹配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1820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#0BEH ; 发出读温度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1820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READ_1820; 将读出的温度数据保存到28H(TEMPER_H)和29H(TEMPER_L)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------DS18B20复位初始化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NIT_1820:   SETB P3.3
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CLR P3.3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0,#2 ;主机发出延时500微秒的复位低脉冲
INIT0:         MOV R1,#250
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1,$
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0,INIT0

                   SETB P3.3;然后拉高数据线
                   NOP
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0, #15
INIT1:         JNB P3.3, INIT3;延时60us等待DS18B20回应
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0, INIT1
                   LJMP INIT4 ; 超时而没有响应
INIT3:         SETB FLAG1 ; 置标志位,表示DS1820存在
                   LJMP INIT5
INIT4:         CLR FLAG1 ; 清标志位,表示DS1820不存在
                   LJMP INIT6
INIT5:         MOV R0, #120
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0, $ ; 延时240us
INIT6:         SETB P3.3
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---------写DS18B20的子程序(有具体的时序要求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RITE_1820:   MOV R2,#8;一共8位数据
WR0:              CLR P3.3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R3,#6
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3,$
                     RRC A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P3.3,C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R3,#20
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3,$
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P3.3
 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2,WR0
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P3.3
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------读DS18B20的程序,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EAD_1820:      MOV R4,#2 ;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
                MOV R1,#TEMPER_L ; 低位存入29H(TEMPER_L)
RE0:            MOV R2,#8
RE1:            SETB P3.3
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CLR P3.3
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SETB P3.3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3,#5
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3, $
                   MOV C,P3.3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3,#20
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3, $
                   RRC A
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2,RE1
                   MOV @R1,A
                   DEC R1            ; 高位存入28H(TEMPER_H)
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4,RE0
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-----整合读出的两字节温度(关于DS18B20读出的2字节温度格式请参考资料)----------
T_FORMAT:         MOV A, #0FH
                  ANL A, TEMPER_L
                  MOV T_DF, A           ;获得小数部分(4位)

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TEMPER_L
       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       MOV TEMPER_L, A

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TEMPER_H
       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       MOV R0, #TEMPER_L
                  XCHD A, @R0

                  MOV T_INTEGER, A       ;获得整数部分(1字节)
                  RET

;-------液晶显示的子程序(显示前先格式转换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ISPLAY:             mov a, T_INTEGER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b,#10
                     div ab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_BIT,a ;十位存在A_BIT
           mov B_BIT,b ;个位存在B_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T_DF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R0, #C_BIT
 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 #4
                D0: MOV B, #10
                     MUL AB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B, #16
                     DIV AB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@R0, A      ;从个位小数C_BIT,到十位D_BIT,百位E_BIT,千位F_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INC R0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B
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2, D0
                     ;----二进制到ASCII码转换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#30H
                     ORL A_BIT, A
                     ORL B_BIT, A
                     ORL C_BIT, A
                     ORL D_BIT, A
                     ORL E_BIT, A
                     ORL F_BIT, A
                     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INITIAL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#10000000B
; LINE1: DB 'Now is:',00H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WRITE_INSTRUC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DPTR, #LINE1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PR_STR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A_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TX_CHAR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WRITE_LCD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B_BIT
                 LCALL TX_CHAR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WRITE_LCD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#2EH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TX_CHAR;'.'字符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WRITE_LCD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C_BIT
                 LCALL TX_CHAR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WRITE_LCD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D_BIT
                 LCALL TX_CHAR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WRITE_LCD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E_BIT
                 LCALL TX_CHAR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WRITE_LCD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F_BIT
                 LCALL TX_CHAR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WRITE_LCD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#0DF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下面两个是摄氏度的数字符号
                 LCALL TX_CHAR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WRITE_LCD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#43H
                 LCALL TX_CHAR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WRITE_LCD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#0AH
                 LCALL TX_CHAR
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 #11000000B                 ; LINE2: DB 'WANG XUE MIN!',00H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instruc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DPTR, #LINE2
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 PR_STR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---液晶屏初始化,具体请参考资料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nitial:         MOV   A, #01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INSTRUC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A, #38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instruc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A, #0F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instruc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A, #06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instruc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----写液晶指令的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RITE_instruction: MOV P0,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RS ;写入控制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R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----写液晶数据的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rite_lcddata:   MOV P0,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RS ;写入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R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 ;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
;-----写行字符的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R_STRING:   CLR    A
                   MOVC   A, @A+DPTR
                   JZ      END_PR
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LCDDATA
                   INC    DPTR
                   LJMP   PR_STRING
END_PR:       RET

;----查看液晶忙碌信号的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ELAY:   MOV P0,#0FFH ;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否忙的子程序
             CLR RS
             SETB RW
             CLR E
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SETB E
             JB P0.7,DELAY ;如果P1.7为高电平表示忙就循环等待
             RET
;---1mS延时(按12MHZ算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1mS:      MOV R7,#250
LOOP0:    NOP
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DJNZ R7,LOOP0
              RET
;----1S延时(按12MHZ算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1S:       Mov R6,#4
LOOP2:    mov R5,#250
LOOP1:    LCALL D1mS
              DJNZ R5,LOOP1
              DJNZ R6,LOOP2
              RET
INIT_RS232:
MOV SCON,#50H
MOV TMOD,#20H
MOV TH1,#0FDH
SETB TR1
SETB TI
RET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X_CHAR:
JNB TI,$
CLR TI
MOV SBUF, A
RET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INE1: DB 'NOW IS:',00H
LINE2: DB 'CHEN XUE LONG',00H
END

楼主:
C或者汇编都行    单片机用的AT89S51    谢谢啦

网友A:
先找个产品手册看看,按上面的时序做就是了
参考坛子里自己搜一下就行

网友B:
那个搜索命令还是很有点**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您好 能给指点指点吗??谢谢啦

网友B:
回复 网友B:

您好 能给指点指点吗??谢谢啦
引用 楼主:

多看手册,先搞定一片,再搞定多片
其实主要就是几个延时程序

网友C:
不懂汇编。看看DATASHEET.

网友A:
一个点差不多1秒,几百个点,晕啊

网友D:
我记得18b20好像有序列码。每个18b20的序列码都不一样。多点温测可能用的着序列码。

网友E:
你只有认命了,没有高手有时间给你一点一点改程序,帮你讲下你不懂的地方比较靠谱。

网友F:
你不要想着几百个点的测温,先把单点测温弄好就是很大的进步了。。。

网友G:
能不能把问题放上去啊?这种程序主要就是看时序和延时,其他都是死的

建议先做单点吧,不过要加上读光刻rom(序列码)的程序,这样才可以为多点扩展

网友H:
几百个点那肯定要用搜索了,美信网站上有例程,直接拿过来就能用,关键是注意时序

网友I:
求知似渴

楼主:
程序运行正确   现在就是想实现从上位机接受命令(查询某一个单片机上的某一个传感器) 并发出数据到P口就可以  单片机选89S51 N个 每个上面也挂接N个18B20     哪位大神能指点指点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
求美信网链接  谢谢咯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