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 方波输入正弦波输出电路分析

楼主(2011-04-25):
最近碰到一个L的电路,原先都是用运放和电容很少用到线圈。这是一个单片机PWM输出方波,然后转成正弦波的电路。电路有几处不明白,请各位达人释疑下。
电路编号6输入,编号3输出。

1、如果电路图中L1 C2 C3 组成π形滤波器,那么C1 R1 C4 R2 作用是什么?
2、电路如何划分和分析.
3、参数如何确定?图中参数L1 C2 C3 是我按定K设计的截止频率100kHz  特征阻抗为50Ω。

先谢过。

楼主:
输出的是正方向的,还需要加偏置电路,才会有正负方向的信号。但是觉得电路设计看上去别扭。

网友A:
2楼:
该电路输入输出均有电容,不可能输出仅一个方向的信号,无须偏置。
对这类比较复杂的网络,计算起来是相当麻烦的。我觉得仿真倒是比较容易,很快就能够得到频率响应曲线,实用上已经足够准确。

楼主:
用仿真的方法看它的幅频曲线,能看出是什么滤波器。调整参数就非常困难。只能改变某个参数然后去试。。。

后来觉得这个滤波器元件多,改成了RC滤波器。

输入正负的方波信号,但是输出是三角波。按照积分电路来说是能理解,但是按照滤波器理论来说,觉得应该输

出一个近似正弦的波形。方波信号经傅里叶分析可知是含有同频率f的基波正弦信号,如果低通滤波器设置截止频

率高于基波频率f,小于3f的话理论能滤出基波信号,但是仿真发现是个 近似方波的信号。只是RC时间常数变

了,总觉得有点矛盾。如果是三角波也看作近似正弦,倒是不矛盾。

请大家说说该怎么理解

楼主:
仔细分析R2 C4 是多余的

网友B:
实际中,电路板、走线也会有电容、电感、电阻的效应,得看你的频率范围是什么,哪些可以忽略,哪些不能忽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