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这种光电器件么?

楼主(2011-04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不是指全可见光谱的话,用光电管即可,只是输出需要一些电路将其转换为你需要的输出形式和范围,如果需要全可见光谱,那么可用CCD或CMOS图像传感器加红外、紫外滤色片,当然输出也需要外电路的配合。

楼主:
不需要光谱,我只要得到对应光的输出信号即可,就是我为了估计发光体的运动速度,我要的器件只是为了确定时间。

网友:
1US,据我了解,估计很多应该做不到吧。

网友B:
只是估计速度,用光敏二极管,传感器本身ns级都可以。

网友A:
检测变化量不是开关速度,做到1uS不是难事。

网友C:
PIN光电二极管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