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桥路怎么分析?

楼主(2011-04-25):
如图所示:

这只是个半桥,另一半和它一样,搞不懂的是电容C1、C3和那两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?急求高手解答,拜谢!!

楼主:
大侠们给点建议噻!!:hug:

网友A:
像是虑高频的,三极管上见到过。

网友B:
c:%5CDocuments 我的电路不是这样的

网友B:
电路图怎么传不上去啊

网友B:
我觉得你的图有点怪异啊,和datasheet上不一样啊

楼主:
2110部分的电路我没画全,我主要想知道mosfet管的G、D间加个电容的用途。

3楼说是滤高频的,不是很懂,怎么不加在D、S间呢?

楼主:
额,大家都没见过吗??:Q

网友C:
有必要搞这么蛋疼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