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个降压电路能用吗?

楼主(2011-04-25):
这两个降压电路能用吗?

网友A:
你最好别用。

网友B:
兄台,你这样做最好用电路仿真软件先做个模拟仿真先把。安全第一兄弟。

网友C:
新手学习中,个人认为这个图没什么问题,大家为什么认为不可以用呢,给个理由!人呐,回答问题不要一句话就完蛋了,至少给个原因,解释下么!

网友D:
阻容降压,凑合着用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