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请教STM8L152AD模块的参考电压问题

楼主(2011-04-25):
以前用别的厂家的MCU,最近开始看STM8,但是有个地方我不太明白。STM8L152芯片内部有1.2v的电压参考,但是能作为AD模块的参考电压vref用吗?从reference manual中的描述好像STM8L152AD模块的电压参考只能通过Vref+引脚外部连接VDDa或外部电压参考,不能通过内部寄存器配置来选择Vdda或内部1.2v电压参考?

另外,我做实验时发现在休眠模式下(AD模块关闭),Vref+引脚有电压,会向外漏电!!!

楼主:
奇怪,怎么没人指教呢?香版主???

网友A:
不能通过内部寄存器配置来选择Vdda或内部1.2v电压参考;AD,DA的参考电压只能外接,官方有有关外部电路的连接

网友B(2013-03-25):
不能用作AD的参考电压。

网友C(2015-06-23):
可以将内部VREF输出的外部引脚,再将该引脚连接至Vref引脚,如此即可将内部VREF作为ADC和DAC的参考了

网友D:
使用内部试试,漏电会影响测量结果吗?

网友E:
不知道这个漏洞是怎么个情况啊